MS--6575进系统滚动条死机的一连串怪问题

楼主(2008-08-05):
大概情况是这样的:
客户送过来的一块MS-6575的V星主板,芯片组为SIS的,并且集成声,显(也可独立),网.
问题初期是到滚动条那里滚着滚着就听着不动了,我一看这种问题心里有数,所以直接很客户商量价格后就开始修了.
在这里再插一个小续:前天修的一个沐泽的品牌机器,也是这情况!!我一开始是用"客户他本人的光驱重装的系统",但是装完还是这样,整整搞了一天最后发现的结果连我自己都无法相信了----光驱的问题!可以装系统,但是进系统就卡死在滚动条,换了就好,插别的机器上也是滚动条死机... ,最后给客户商议换了光驱...问题好奇怪吧...
今天开始修这MS主板所以先提防了一下,拔下光驱测试,但是无效.....于是直接进BIOS之后把集成网卡屏蔽了(这种问题比较常见哦~) ,保存设置直接重启,直捣桌面去了 ,那心里叫高兴啊...
然后紧接着问题就来了,由于是必须上网的,所以只能加独立网卡了,所以就给客户加独立网卡,但是PCI根本没有办法认到,换了块也是不能认到,差点晕倒..于是在想是不是网卡短路了造成PCI无法使用呢,于是拆除网卡防雷芯片以及集成网卡,但是无果...再次检查PCI供电,时钟均正常,我想这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了吧,于是给客户换了新主板..
现在这板子还在我手上,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分享一下哦~

网友A:
我今天就换一个SB 和你的故障差不多 可以找到网卡 但不能发送数据 独立网卡也一样  PCI的AD19对地短了 但奇怪的是怎么会找到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就换一个SB 和你的故障差不多 可以找到网卡 但不能发送数据 独立网卡也一样  PCI的AD19对地短了 但奇怪的是怎么会找到网卡

不奇怪只是SB还没完全坏完而已

网友:
长了见识了,有时候硬件的冲突总是让人很奇怪

网友:
有次遇到南桥烧了一个洞,还可以正常运行,就是USB不能用

网友:
整整搞了一天最后发现的结果连我自己都无法相信了----光驱的问题!
生命不惜,战斗不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光驱引起进不了系统的多,是值得注意

网友:
我也有一片这样的845,但我换南桥后,故障还是一样,打PCI所以阻值均正常,我怀疑是北桥问题,所以就没有修了,因为北桥很难换,一加热,主板就变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