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窗t711s储存器不能保存数据

楼主(2008-08-05):
本人有个T711S显示器,状况是24C08不能保存但24C08也换过,数据也刷过了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是不是24C08供电回路出问题了?

网友:
那是几脚呀,是回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mei  wenti  ya

网友:
24c08的8脚5V供电,7脚写保护(5V禁写)6脚时钟,5脚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压都是正常呀?还有那点可以

网友:
24c08的5脚6脚有信号吗用示波器量一下

网友:
示波器用不来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便话呀-只是不能保存,那时钟和数据肯定是有的呀

网友:
这款显示器有没有复位键,我N年前修过一个机器复位键短路造成无法保存的情况,还有一种可能性是CPU坏了。
另外如果这个显示器没有复位键,你可以检测一下CPU的复位输出脚的电平值。

网友:
看看数据和时钟电路咯。
CPU也要注意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CPU复位脚没有信号输出,它 点压是30微伏那是不是没有输出呀

网友:
换的24C08是不是原机的一样?
如不一样可就要注意啦,我就换过LG (忘记是哪个型号)的24C08不保存,原机的24C08是ST的,用了几个牌子的代换都不行,最后是用了ATMEL的就好了。

网友:
换开关了,和I2C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