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显示器电源有异响

楼主(2008-08-05):
hpc显示器  电源能起有异响   能换的都换了 就是没有解决问题    能确定是电源的问题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坏了

网友:
  是不是瞎换啊!

网友:
查查电源的电阻吧,一般是电阻增大所至

网友:
修了几天都没有修好  反馈脚  是哪一脚啊   电阻我都看看了  没有 啊  只好把MOS的接地脚的电阻加大点  凑活着用的  等待高手的指教

网友:
换变压器试试呀。。。

网友(2008-09-04):
有可能是电源的电解电容坏!试一下!

网友:
负载过重或稳压反馈不良的话开关电源的高压器也会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