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插上电源就长鸣

楼主(2008-08-05):
旭日150插上电源就长鸣。测北桥的阻值不对,换了北桥就好了

网友:
晕到,我修了一块.还以为是BIOS没资料呢.资料没有就退了.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啊,长鸣音是从那里发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还用说肯定是喇叭呀

网友:
请教:机子长鸣。那运行正常吗?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机器一接上电源就叫,当然不正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