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关机

楼主(2008-08-05):
技嘉 8I848P-G主板是不是对CY1.7CPU 支持不太好 老是自动关机啊····

网友:
看下温度是不是过高了,或在BIOS里温度保护值设得太低了。

网友:
还有,CPU的散热器是不是接触良好啊

如果没有放平,接触不良也会造成散热问题的。

网友:
此板上别的U什么现象?

网友:
我用过很正常啊,是不是风扇没上好

网友:
可能是电源问题吧!!!!!

网友:
温度40多左右···上别的CPU也是自动关机···郁闷

网友:
应该不会吧,是不是你主板那方面有问题哦。

网友:
这很可能是主板某个元件散热不良出现的自动关机,这个问题我曾遇到过

网友:
检查主板!应该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看看主板电容又鼓的吧

网友:
主板啊 不会是主板··我换了两个主板了··都是这问题··实在修不好 把我的主板贴上给了客户算了 谁让技术不到位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