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一加电温度瞬间发烫 请教下。

楼主(2008-08-05):
CPU加电很烫..
且POST卡上面的RESET灯常亮.不复位...各个供电都正常.不跑码     有谁碰到过这样的情况。.IO换过了。.

网友:
如果是775CPU本来就是很快炀的了,你上假负载,测量CPURST是否正常,才能上CPU的,如果是上CPU后造成无PCIRST,那么就应该去认真的检查一下其它 的供电和时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478针的。..上U跟不上U都一样。.POST卡的\灯常亮.

网友:
478的话,一上就烫那就不对了,你不要上CPU,那478容易烧坏,你现在先把PCIRST修好先!!
测试所有的电压是否都正常,5VDUAL,3VDUAL,VDDQ,VCORE,DDR25,DDRVTT,VCCVID,你全部检测一下!!
是什么芯片组的板

网友:
RST不正常,先检查整板的供电和时钟。

网友:
检测卡的数码管亮不亮?  不亮有可能和1.5V有关系

网友:
不要先慌着上CPU
先上假负载,把不复位故障修好再说

再仔细测量一下所有的供电
如果都正常
那就是复位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板主。。不过时钟跟供电都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斑竹。。。各个供电是正常的。。。复位电路。。。我量哪个RESET引脚的电压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