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00 终于壮烈牺牲,有救吗?

楼主(2008-08-05):
自用的DELL D600 ,,用电池进入Windows 系统后,,插上外接电源,,在按下插座开关的瞬间,,电脑一下就关机了,,

之后本本就再也不能启动,电源适配器上的灯也不亮,,

断开适配器电源,,再送电灯又正常,,但一插上本本就灭...

在网上查到这个故障:系主板供电部分short造成,检查起来相对容易些,重点检查Q90,多为Q90 pin4 open造成

,其次查PQ4、PQ5、PQ8、PQ9

问题
所谓"pin4 open" 是不是 pin4 对地电阻为无穷大?
我现在测出Q90的各个脚对地电阻如下:
pin1-地: 0.2Ώ                                               pin5-地:  2.2Ώ
pin2-地: 4.3MΏ (读值会越来越大)                pin6-地:  2.2Ώ
pin3-地: 6KΏ                                                pin7-地:  6KΏ
pin4-地: 5MΏ(读值会越来越大)                    pin8-地:  6KΏ

有劳各位大侠帮我判断一下,,是不是之个Q90坏了..另我测的别一个Q91 (其型号与Q90一样)  的各脚对地电阻也是一样的.难道两个都坏了???

请大家一定帮帮我!!!!小弟在此跪谢了!!!!!!

网友:
DELL的这个机子最容易隔离保护出问题.
查电源接口到隔离何护点的电路.旁边电容易引起短路.

网友:
这机子掉电最爱坏的就是IO最多了.还有网卡芯片要注意点.小小的一点经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明显的短路板啊,短路的机器最好修了啊。一个个撬就好了啊

网友:
楼上的请问我换掉之个Q90是不是就OK了,

网友:
支持理解----------我的c400已经牺牲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电容短路了

网友:
先测主板上所有大点的电容各MOS管看没有明显短路点.看你描述的情况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你把电源接口边上的两个或者个小电阻看看,他们都和地相连,若出了问题那是不开机的。还有就是检查一下3243下边的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肯定是短路了,烧吧,肯定能烧出来的

网友:
好,顶下子。。绝对欣赏!

网友(2008-09-10):
电池能开机吗?不能的话,Q91.Q90 经常坏的,电容也很容易短

网友:
短路机子很好修的,一般就先级的电容容易出问题,找到去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