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 W 头疼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08-05):
三星788DF W 故障:开机一会有高压一会没高压,然后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应该是保护了!
输出电压80V有114V,B+电压 50V有75V。CPU=4.8V 开始以为高压包坏了!但今天把新的高压包换上去故障依旧!现在修的方向都没了!特来求助各位师傅!

网友:
如果这些电压是在显影状态下测的,还是看一下电源吧,75V的电压是不对的,但4.8V 也不对,测一下稳压电路,还有5V电路

网友:
有高压和没高压的情况下 电压都是一样的!还有CPU 5V电压 是由KIA7805A 供电的!换过7805供电还是4.8V .这个电压应该是正常的呀!
  还有电源IC  dp904c的第一脚 在有高压的时候电压超过1000V 没高压的时候有840V!这个是电源问题吗?还是负载问题啊?DP904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三星显示器的保护电路设计的比较好。要了解了这款显示器的保护电路后再去检修要容易的多。

网友:
楼主,您的显示解决问题了
能说书解决问题的情况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