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7vt4-4x主板无声音

楼主(2008-08-05):
系统已经做过几次了,且2000和XP都用过,在系统里驱动能正常装上(官网下的,其他的也用过),小喇叭也是正常的

网友:
放一下电,开机看是否检测到声卡,如果检测不到声卡的话,那么就得修一下了!
声卡的故障很好修的,就几根线!

网友:
主板声音跳线?????????

网友:
跳线都跳了,而且在系统里检测到声卡,驱动也都能装上,但就是没有声音

网友:
硬件问题,建议拿到专业维修点检修

网友:
我就是修主板的呀,现在就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因为手头没有这款(cmi9739a)声卡芯片,无法代换,有没有可能是声卡芯片或者是其他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买块旧的独立声卡装上,效果也不差。

网友:
这个是解决方法之一,但我现在想弄清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必竟是做维修的,不到最后一步,尽量不要放弃嘛,望各位高手给一指点,谢谢了

网友:
重点在输出电路

网友A:
供电芯片为(78L05A)8脚芯片供电,有5V输出,5条线阻的阻值也是相同的,干扰点有干扰的声音,此板无晶体,不知是不是后面的接口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芯片为(78L05A)8脚芯片供电,有5V输出,5条线阻的阻值也是相同的,干扰点有干扰的声音,此板无晶体,不知是不是后面的接口有问题

干扰点有干扰声应该不是接口的问题,我看是前置音频跳线帽掉了。你仔细插好跳线帽。

网友:
注意华擎主板上面的两个声卡跳线,没了跳线帽就没声音了

网友:
最后还是加了一个独立声卡解决了

网友:
首先 检测7805 有没有 5V

声卡有问题  要看前置跳线是否OK 还有就是声卡5V 是否有   如果没有摸一下 7805 是否发烫   如果发烫说明声卡IC挂掉了! 换一个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