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两端电压正常么?

楼主(2008-08-05):
IC供电电压为3.4V
晶振一端为0.65V。另一端为3.3V,如果晶振和其他元件没问题的话,是不是这个IC就算是挂了?

网友:
不正常,一端电压太高了。

网友:
感觉好象是没起振,估计拆了晶振再测,IC的XIN和XO可能也是这电压。
待会去验证一下。

网友:
把晶振拆下来,开机再测电压,一端是1.02V一端依然是3.3V。
IC是CH7011,是TV解码的IC,手册上指出了Reset管脚
“When this pin is low, the device is held in the power-on reset
condition. When this pin is high, reset is controlled through the
serial port register.”
开机的时候,用万用表量reset,看到电压由0.2->3.3V,估计这块片子
挂掉的可能性增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