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E13009能用普通的代换不?(已解决)

楼主(2008-08-05):
一客户的航嘉电源,通电就爆保险,经检测发现电源的两个开关
三极管
已经短路,炸裂!但是手头上没有和上面大小一样的E13009,用普通的13009可以代换不?就是个头普通的,比它原装的要下一些,不知道有什么影响?比如像最左边的个头大小的!
我查了,用普通的13007和13009的都可以代用,不过功率小了一点,不过带个主机没什么问题!
[
]

网友:
不好意思,我写错了,是比原装的要小一些,不是下一些!

网友:
不能代,如果你用13009代的话,那么功率就没有原来的那么大了,原来的是700V/100W一只的开关管

网友:
要不是用在大功率的机子也能代,13009,TO220封装是100W的TO3P封装是130W的,其他的区别不是很大.

网友:
可以BU508带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