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跑线的问题

楼主(2008-08-05):
请问,主板跑线时,万能表的红黑两笔有没有规定,哪支笔先接那个点的?

网友:
没有规定,如果是测量阻抗的话那才会有规定

网友:
跑线是指两个元器件之间的线路是否接通,这跟万用表短接是一个道理。所以是不用区分哪支接哪点的。

网友:
哦,我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