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77P的亮度菜单无法消除

楼主(2008-08-05):
我有台明基77P,现在出现一开机就出现调节亮度的栏,而且一开机亮度就是百分百,调下后又变为百分百,有时会偶尔消失但一会儿又会出现而且亮度还是到百分百,请教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
你不是修电脑的吧!拆出来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更换所有按键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如楼上所说,这是明基的通病

网友:
更换所有按键,由于按键损坏,造成了对比度键保持开状态不变导致。

网友:
按键换了一般就应该好了,如果不好你就把按键板接以主板上的那个底座取下来直接焊上去一般就没问题了

网友:
更换按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