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 显示器配件

楼主(2008-08-05):
请问边个有CRT 显示的主板哦! 型号为:Philips 109B40
显示器
主板

网友:
这个比较难啊,主板一般也不便宜啊

网友:
CRT的主板通用性很强,随便找一块主板,改改线路,只要能装进机壳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知那里有CRT 板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