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B533开机卡屏

楼主(2008-08-05):
一ASUS P4B533开机显示到第一画面不动按键盘无反映,测键盘鼠标口无问题  BIOS刷了还是不行确定是主板的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跑到哪一步啊卡的啊

网友:
屏上提示什么内容? 有没有正常开机时的报警声?

网友:
看一下,内存供电有没有问题?再一看一下网卡IC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 是没内存或显卡接触不良 夏天这种毛病最多。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刚出ASUS的LOGO就停了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内存和CMOS供电正常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以前遇到过ASUS的板是键盘口的问题,这块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先按一下TAB键跳过,现进COMS设置内存的快速自检就应该OK了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刚出LOGO  ASUS就不动了按键盘无反映大家难到看不明白.......

网友(2009-03-20):
我得也是相同故障,刷BIOS没用

网友:
大家有修好的吗,说下经验

网友(2009-06-29):
拆COM口芯片我有一个这板就是,拆了就好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个怪病,开机能现logo , 不检测硬盘,直接让按enter 进入setup设置的一句话界面就死在哪不动。键盘也不灵。当时人家还在保修。让他去换了,不然现在修一下试试。

网友:
用力压下SB,很可能是虚汗1

网友:
内存部分有问题,你测一下内存供电,OK的话,换个 内存试试

网友:
我的看法先换个键盘试一下,我就碰到过好好的键盘,在其中一台电脑上就死活不能用

网友(2009-09-02):
我这块也是同样的问题,我已经换过键盘接口,不管用

网友:
测键盘1针为1,4针为040左右,USB5V供电对地阻值是0。下面怎么办啊

网友:
我修过一块ASUS的是COMS跳线电压低引起的,查是IO坏,换了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