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典型故障大本营

楼主(2008-08-05):
该文章转自原文地址:http://www.21sos.com/bbs/dispbbs.asp?boardid=12&id=106

故障案例1:
COMPAQ 1800开机无显示,有“嘀嘀”报警声。打开内存插槽,更换内存,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2:
SONY GR250一开机在DOS状态下,有蓝颜色的横竖交叉的条纹。进入Windows2000系统后故障依旧,外接CRT显示现象和液晶显示器相同。而且常有死机现象发生。此时打开机器,将显卡板拔出后重新插入(此种机型显卡板与主板是分离的,通过蜂窝插槽连接),用力把板压匀,故障排除。这种现象为显卡接触不良造成的花屏,笔记本电脑出现这种现象时通常需要对显示芯片做BGA焊接。

故障案例3:
COMPAQ N800V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后,系统反复自动重起,摸机子底部特别热。打开机子内部并加电检查,CPU风扇转,但转速较慢,待机子进入系统后手摸U散热片的温度越来越高,风扇转速没有任何变化。风扇转速慢,不能及时把热量排放出去,导致CPU温度过高而反复重起。更换CPU风扇,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4:
SONY GRX700按下电源开关无任何反应,插入电源适配器,电池充电指示灯也无反应。拆机测量DC-DC分配器电压均正常,检查开机3V电压,对地电压为0V。这时故障现象可以判断为BIOS保护故障,需把BIOS备份电池拔下,短接两个引脚1~3秒。然后把BIOS备份电池装好,开机检测,故障排除。此种故障在SONY机子上是最常见的,尤其是受到外来强脉冲电压的时候。比如说,电池和电源适配器的突然拔插、外部造成的内部电路的短路等。

故障案例5:
SONY GR100开机正常,用一段时间后屏幕背光出现闪动。怀疑液晶屏的背光高压板性能不稳定造成,更换一块背光高压板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6:
联想 E200C开机,出现图标后就死机。拆机将BIOS芯片更换,或者对BIOS芯片重新刷写新的程序。此类故障多为BIOS的损坏主机无法完成自检造成的。

故障案例7:
COMPAQ X1000无法进入系统,将硬盘格式化重新安装系统后,还是无法进入系统。将硬盘用FORMAT命令格式化并没有发现有坏道。更换一块硬盘安装系统后故障排除。事后用测试软件发现在刚才的硬盘里有坏道,所以导致硬盘无法使用。

故障案例8:
SONY 505LS开机后发现液晶显示器上一半可以显示,下一半则是黑屏。像这种情况很明显,更换液晶显示器后故障排除。此种故障的液晶显示器维修起来困难较大,需要一定的专业设备才可以。

故障案例10:
IBM R32开机后液晶显示器无任何显示,但电源和硬盘指示灯工作正常。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怀疑液晶显示器数据线损坏,更换液晶显示器数据线后故障依旧。更换液晶显示器,故障排除。此类故障多为液晶显示器损坏。如果无法确定,可以更换液晶显示器来检测液晶显示器的好坏。

故障案例11:
IBM R40开机出现0175报错,这种故障是IBM机型特有的。解决这种故障常用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用专用的软件对FLASH重新刷写;二是把FLASH芯片更换(必须找到同一种型号的机器)。FLASH内部写了许多程序,如果只是更换一块空白芯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故障案例14:
COMPAQ N1000V开机正常,显示出COMPAQ图标后机器自动断电,反复多次开机时间会越来越短。CPU风扇转动的声音很大,一开机风扇的转速特别快,这时检查DC-DC器件温度偏高。把风扇电源取掉后(不要去掉散热片)开机,此时可以正常开机。更换CPU风扇后此故障排除。因风扇的启动电流过大而造成了DC-DC负载过高引起保护,造成不开机。

故障案例15:
SONY GRX700开机正常,进入系统后自动重起,反复多次故障依然。拆机检查发现CPU风扇旋转正常,更换CPU后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16:
SONY GR100开机正常,进入SONY画面后自动断电不重起。多次开机后,开机时间会越来越短。拆机检查DC-DC的5V和3.3V输出不大正常,而且DC-DC有一定的温度。更换DC-DC后故障排除。此类故障多为DC-DC的热稳定性不好所造成的。

故障案例17:
SONY GRX100开机正常,当快进入系统时,电脑自动断电或重起。拆开机器将硬盘拆除后,不出现重起现象。将硬盘安到别的机器上检测,硬盘工作正常没有任何问题。将硬盘重新安装回去,重新分区,重新安装系统后故障排除。此类故障多为软件造成的故障。

故障案例19:
IBM T40(PM-1.5G、256M DDR内存、硬盘为高速40G)开机后运行极其缓慢,进入系统需要很长时间。在进入系统时,硬盘灯狂闪进度条没有多大的变化。怀疑硬盘转速过慢,盘体数据无法正常读出,拆下硬盘将硬盘放入移动硬盘盒内进行数据复制,速度也很慢。更换一块硬盘装好系统后故障排除。此种故障是由硬盘的主轴电机的损坏造成的。

故障案例21:
NEC FXI开机正常,进入系统正常。音箱不发声,但声卡驱动正常。插入耳机也无声音。拆开机器检测音频输出为正常,音频功放有温度。检测发现耳机插入口内部短路。更换后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23:
COMPAQ X1000开机后出现竖条纹并死机。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样。从故障现象来判断,像是显卡虚焊造成的。重新做BGA后故障还是依旧,在开机时无意中碰触了内存条芯片,竖条纹消失。从此现象可以看出,花屏好像与内存有一定的关系。于是将内存拆下对插槽重新焊接后故障排除。此类故障比较少见,一般内存有问题或接触不良,整机是不会点亮的。而且故障现象与显卡虚焊的故障现象极为相似。

故障案例25:
SONY GR-3F单独使用电池,使用不到十分钟就会报电量不足。在机子使用半年到一年之后,大部分机子的电池都会出现这种电池容量下降的现象。将电池拆开,把里面的电池组取出,更换同样电压、同一容量的电池组。这样电池使用的时间可以大大增加。切记!!!在更换电池组时千万不要使电池过压过充以免电路板损坏。

故障案例26:
IBM R32开机正常,在使用时移动机器就会花屏而且整个屏幕泛白,并死机。拆机检测发现,数据线和主板的连接插槽虚焊,因而移动机器时容易造成短路。将其补焊后,故障排除。此类故障也较为多见,花屏是因为接触不良而造成的,短路会造成死机。

故障案例27:
COMPAQ 1800开机白屏,外接显示器正常。在排除了数据线损坏后,确定液晶显示器损坏。将液晶显示器拆开,露出逻辑电路板。开机,测量液晶显示器上数据芯片的工作电压为0V。说明液晶显示器并没有工作,检测输入熔丝为断路,更换后故障排除。此类故障较为多见,导致了液晶显示器出现白屏和黑屏等故障现象。

故障案例28:
COMPAQ 700开机后字幕抖动,显示信息无法看清,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拆开液晶显示器检测,发现液晶显示器数据线松脱,重新插好数据线后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29:
SONY F430 开机后,屏幕发白。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地显示,拆机检测液晶显示器数据线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30:
IBM T23 开机时或者在DOS下显示正常,进入系统后便花屏。把操作系统删掉后再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和显卡驱动程序,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31:
ACER 350 开机后屏幕忽明忽暗,拆机更换高压板无效,故障依旧。经检测高压板的3.3V时有时无,因不了解PCB内部走线图,无法跳线,只能从液晶显示器数据线接口的供电脚取电。接好后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32:
Toshiba 3000 无法开机,电源指示灯亮。经检测内存和CPU没有损坏,继续检测各主要部分电压均正常,重新开机并测量H8/S2149的25脚并无复位信号,怀疑H8/S2149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33:
清华同方F3600电池不充电。电池放在别的机器上可以正常地充放电,拆机检测发现充电控制芯片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34:
SONY F430 USB接口无法使用,拆机检测发现5V供电熔丝断路,更换后故障排除。此类故障多为5V短路造成。

故障案例35:
IBM T21 开机进入系统后,喇叭没有声音,而插上耳机可以听到。拆机检测发现两个喇叭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36:
IBM T23串口无法使用,在系统属性里找不到串口的硬件设备。拆机检测后,怀疑串口控制芯片MAX3243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此类故障较为多见。

故障案例37:
COMPAQ PCMCIA插槽不能用,无法插入PC卡。拆机检查PC卡槽内部插针部分弯曲,需要更换PC卡槽。此类故障多为用力过度,给卡槽内部造成的机械性损伤。

故障案例38:
Toshiba 2400并口、串口、软驱都无法使用。如果几个同时损坏的话,故障的原因就会很明显,因为这些端口都是由SIO(超级输入输出控制器)控制的。一般的机器都会采用PC8739这个芯片,所以只要将它更换,故障便可排除。

故障案例39:
SONY SR5K 接显示器投影机无法使用,外接显示接口的小辫子损坏。更换小辫子即可(这是这款机型独有的)。

故障案例40:
联想昭阳S600键盘的“O、P、;、M、N、空格”等键不能用。进入系统后打开写字板“O、P、;、M、N、空格”无法使用,怀疑操作系统有问题,于是把系统重新安装后故障依然存在。从这里看出,出现故障的部位不是操作系统而是硬件设备。把键盘拆卸后测量其每根与主板的连接线都正常导通。可以排除主板键盘接口损坏的可能。继续往下检查发现键盘的导电银膜漆上有黑色的斑点。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检测阻值很大呈现断路状态,检测完毕后发现有四根主线呈现此状态。说明连接线的断路造成了这几个键的不能正常使用。这时可用导电银漆对其进行修补,涂抹银漆后需要对涂抹的地方进行加热烘干,否则涂抹是无效的。因为导电银在液态时的电阻是很大的,随着温度的上升,它的阻值逐渐减小,但温度也不能太高,太高的盎岚鸭 痰牡啄ぃㄋ芰媳∧ぃ┧鸹怠<游潞娓珊螅 鸭 套昂谩<拥缡曰 收舷窒笙 А?br>
键盘故障多为进水后键盘底膜上的导电银漆氧化脱落造成短路、断路,致使键盘不能正常使用,再就是键盘鼠标的控制电路。

故障案例41:
SONY FX120 进入系统后整个键盘失效,按任何键不管用,鼠标正常。鼠标可以正常使用说明鼠标、键盘的扫描电路并没损坏。可能是键盘接触不良造成的。经过检测发现键盘数据线接口处有裂痕,更换后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42:
IBM T30 81U键盘进水后按鼠标左键不起作用,拆机检测发现左键连接线和地线短路,将其分开并用酒精擦洗左键后,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43:
Toshiba 3000按一次M键N键连续出现,将键盘拆卸后发现M和N键的上下膜粘在一起,分开后用清水擦洗,用热风烘干后装好,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44:
ACER 350TE开机后进入系统找不到光驱盘符,将光驱拆卸后放到另一台机器上光驱可以正常使用,怀疑光驱接口损坏,把接口焊接后用酒精清洗,故障排除。此类故障常常出现在光驱可以热插拔的机型上。

故障案例45:
SONY 505LE开机后,有光盘盘符但放进光盘后不读盘,可以听到光盘旋转的声音。插入光盘后,读盘指示灯一直在闪,也可以听到激光头上下寻迹的声音。将光驱弹出并强行把激光头组件向外移动,然后合上光驱。等到指示灯不闪时再将光驱弹出,此时看到激光头组件并没有移动也没有复位,根据此故障现象怀疑,光驱的寻迹电机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46:
COMPAQ EVO N1000V设备属性正常,但放进光盘不读,也听不到读盘声音。拆下光驱检测发现,光驱内部电路板与激光头组件的数据连接线脱落。重新装好后,故障排除。

这个资料是转的

鼓掌案例47:
COMPAQ EVO N800V放入光盘,开始读盘正常,半小时后读盘指示灯闪但没有进度显示,此时光盘上的数据是可以读取出来的,但因数据处理芯片热稳定性能不好无法传输到计算机内。更换数据处理芯片或逻辑电路板,故障即可排除。

故障案例48:
IBM A21M光驱有时能读有时不能读,拆下光驱放入别的机器内进行检测,光驱读盘完全正常。怀疑主机的IDE接口有问题,经检测发现接口与主板焊接处有两个引脚虚焊,补焊后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49:
SONY 505GL进入系统后没有光驱盘符,在系统属性里也找不到光驱硬件设备。此类机型的光驱是在底座上的,底座可以和机体分离。此类底座是不支持热插拔的,如果直接热插拔会对底座里的主控制芯片造成损坏导致机器找不到光驱。如果可以更换同一型号的芯片或将内部的程序重新刷写便可以将故障排除,否则必须更换整个底座。

故障案例50:
Toshiba 2400光驱硬件设备驱动程序加载正常,就是不读盘。放入光盘无任何反应。拆开光驱检测,发现激光头可以正常复位。而放入的光盘却无任何反应。将主轴电机拆卸加电检测发现主轴电机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看见这样的帖子就和小学时候写作文字多而不精........不知怎么的,,看不上劲

网友:
有些现象应该是个案,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过还是可以借鉴的。

网友:
这篇文章我在N个论坛上看到过了

网友:
精神可贵,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案例太多,大多都是抄袭.看过N遍.
要是大家都能及时把个人的维修案例分享,那才是好经验..

网友:
案例太多,大多都是抄袭.看过.多一些芯片级的就好了。
要是大家都能及时把个人的维修案例分享,那才是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