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机’的意外解决方法!!!

楼主(2008-08-05):
今天收到一块联想的主板,好死机,而且是不定时的。
于是,开始处理,
排除软件
,(不定时死机,说明不进系统也死机)
内存也换了,显卡,等附件全不还了一遍还是一样!!!
于是考虑其它问题,
内存,
换了一个插槽不亮了,
郁闷!!
刷bios,
试试吧》
没想到ok了,
虽然解决问题了,
但是郁闷其中的原因?[/
color]
刷BIOS

网友:
这是主板出厂的时候BIOS你写的程序损坏了
所以重新刷BIOS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刷BIOS也能解决不定时死机问题 ???学习了

网友(2010-02-26):
内存,显卡,等其它配件都换了故障还是一样,那就说明故障的本身可能在主板硬件本身或者是主板的BIOS出现了故障,

网友:
又学到一招啊,BIOIS也是照成不定时死机的元凶啊

网友:
刷BIOS也能解决死机的问题,学习了,有没有高手知道原因?

网友:
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学习了,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
额```,先声明,我是新手.......问下BIOS怎么刷呀,放电么?

网友:
经验不错的 我最怕遇到此类不死不活的故障了

网友:
估计是内存时序设置错吧

网友:
哪位高手来讲一讲原因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