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主板不加电!

楼主(2008-08-05):
一杂牌845PE 拿下BIOS电池可以开机。进系统正常、
只要一装上电池就不开机。查电池正极到条线BIOS的线路都没有问题也没有原件损坏。
求解决办法。。。

网友:
查电池座子相连接的二极管有没有坏掉。

网友:
查附近的元器件有无损坏的

网友:
我碰过一块主板电池短路的,换个电池就好了,用蜂鸣表量正负是短路的

网友:
换电池试试!

网友:
换电池.换电池座,换CMOSS跳冒

网友:
修过一张同样的故障板,
换14.318就好了

网友:
我换了32.768 谐振电容
电池和座
跳线 。
跑线路也没发现损坏原件

上个低电压的1.几V 就可以用。

14.318我还真没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