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TFT1780PS液晶彩显维修:

楼主(2008-08-05):
今天接修一台TCLTFT1780PS液晶彩显.
故障现象:接上主机开机液晶屏图像闪一下即灭,但指示灯还是绿色没变,据此判断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  打开机壳,检查高压板目测发现两个高压变压器的引脚已开焊,用万用表测发现Q209,Q210(两只都是C5706)已坏,其它元件未见异常,换上同型号的新管,接上主机开机试机,机器恢复正常.

网友:
这个是典型的AOC代工机器,换电容,补焊高压电路,是家常菜了,这种驱动板也是用得最多的AOC代工板,很通用,典型的W78E65+MST8111组合,大量用在,TCL 同方 HP  海尔 玛雅等机器上~~~~~

网友:
图像不够清晰,要是能再清晰一点,对新手来说是比较好的学习材料

网友:
图像是不够清晰,我是用手机拍的,条件受限我手机的分辩率太低了.

网友:
最好能配合电路图就好了啊

网友:
不错!!!!!!!!把换的管子标出来也好啊!!!

网友:
一般~真的很少很少壞  C5706 ~

如~"洲记 " ~會員所說的~~就是壞電容+補銲

這個廠牌在Taiwan為 MOZO ~~不過已經關廠走人了!~保固全沒人做

買的人多很X ~~ 維修的人~多很happy

网友(2009-09-08):
谢谢楼主!和大家分享你的维修经验啊!谢谢啊!以后还是要向你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