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945E主板上P4CPU温度虚高怎么办

楼主(2008-08-05):
我的主板是精英给联想代工的945PL-M2,也就是L-I945E。上赛扬D3.06很运行正常,上P42.93一开机CPU风扇叫个不停,进BIOS一看,温度都快70度了,怎么办?求高手指点!

网友:
P2.93 比C3.06发热量要大,P2.93散热必须搞好

网友(2009-10-26):
进BIOS 把联想专控温度等设置屏蔽,。保存后,机箱风扇和CPU风扇狂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