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P机子MNC4010掉在地上就开不了机了!!

楼主(2008-08-05):
据用户讲在床上用起掉在地上拿起来就开不起机了。我拆开检测可以开机但是不跑码!测CPU无供电!!请大家帮忙分析哈,谢谢

网友:
断线了吧,仔细检查

网友:
太小了,不知检查那里了啊。断线真是件麻烦事啊

网友:
怎么没人来顶起啊。现在测得一保险坏,接上后开机可以跑0.7A左右。可测CPU没有供电电压。请问MAX1715的工作条件该测那几脚,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还是我的COMPAQ机子结实啊,带电时候被人狠狠钩住电源线甩到地上。一声巨响,四座皆惊讶。我拿起来继续用,不过B壳右上角的一个小卡扣断了

灌个水:
同事扔错包了,我的T40直接从从3楼飞下来的,一点没事

网友:
那个机子的主板的北桥最爱坏,看一下是不是做一下。多办是空焊了。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芯片虚焊了,重焊试试

网友:
已修复!

北桥和CPU供电芯片都换了还是一样
是因为E491没查到是什么芯片。把加焊后。CPU供电就有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