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p4 输出电压低而且跳动

楼主(2008-08-05):
已经是第三次遇到这款机器了,而且是同一个问题,开机继电器响。电压跳动,前两次也没修好,断开行供电和高压,电压也低,去掉bt169,故障依旧,431的取样端电压在1-2v间抖动,短接光耦的1.2脚,电压能瞬间升高,但还是跳动,431换过无效,取样那路仔细都查过,也没发现问题,不知到现在该查什么了,有修过这款机器的请指教,不为钱,就为这是第三台机器了,再不修好,没法交代了

网友:
我的问题跟你一样,

可修死我了,修了这样的几没一台修好的,换包也不行!

网友:
这个很明显是电源输出不正常啊?!

网友:
那是电源初级的问题,还是次级取样的问题呢?

网友:
那当然是电源初级问题!

网友:
代换光耦。更换接在431两端的瓷片电容。

网友:
那个431两端的电容换过无效,光耦也换过,但是光耦代换的不是原型号,其他显示器拆的件,可以通用吧

网友:
今天把光耦ET1103换成621后,有图像了,但是电压还是低,而且不稳,图像很小,一闪一闪的,请问该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