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8-05):
大家好!
         小弟遇到个问题   长城电源  ATX-300P4-PFC       电源供电电压偏低    表现如下: 把电源风扇线拆下  就是单单电源通电没工作, 测量  电压正常. 接上电源风扇后  风扇在工作了````` 测量  电压偏低.  低到不能启动主机  !~  请教下是哪个问题~~   电容没坏. 电阻没坏``

网友:
把电源拆下来了    短接绿线后    在把电源风扇也拆了的情况下  +-3V 的测量是 +-29.-3.1    V      +-5V 的 测量是+-5.0v   + - 12v的测量值是+10.5v  -9.7v    把电源风扇接通后  就是风扇在工作时,    3v的 测量值是 2.4v  5v的测量值是3.6v   12v的测量值是 7.0v

网友:
就是 有带负载的时候 电压就偏低了

网友:
12v输出整流管虚焊有此症状,检查一下

网友:
带载不行,换TL494试下

网友:
电容有问题。。。。
IC这种事坏得少。。。
要不就是电压取样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