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开机6秒后死机

楼主(2008-08-05):
接修一块杂牌845主板,南桥FW82801DB    I/O    W83627HF-AM  。原故障是能开机但是不跑码。插上CPU假负载,测核心电压为0伏。换RT9241后测核心电压主2。05伏,接上CPU后开始跑码了,但是跑到6F时诊断卡上的复位灯就长亮了(我用的是PT091的诊断卡)。时间大约6秒。如果在这6秒间有碰一下重启脚,就不是停在6F了,而是停在6F之前。能力所限,到此不知如何继续了,请各位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6F的时候测下板上各处的电压,看是否正常?
2.05V的CPU电压偏高!

网友:
2。05是在用假负载时测的。请问具体那些点的电压呢?电压各是多少?我是新手,请别见笑

网友:
核心电压偏高当心烧U

网友:
刚刚测了一下,在上U的时候是1。72。在6F时为0伏。RT9241在跑码时是5V。在6F时是0V。SB3。3V正常,还有什么要测的吗?

网友:
RT9241在跑码时是5V?哪个脚?

网友:
检查CPU供电电路,特别是电源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第10脚》》》》》》》》》》》

网友:
那个1.7G的试撒...二手也只要15快就买得到啦!请大但点....我修东西从来就没用过假付载!
看下电源IC撒!

网友:
10楼的。你不要教别人也学会坏习惯了。不是钱多少的问题,烧U可不是玩的。LZ可别学这些不良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