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坏了都有什么症状?

楼主(2008-08-05):
如题,会不会只发生USB坏或找不到硬盘,还是南桥坏了相关的功能都没有了?
硬盘

网友:
最常见的就是发烫 。

网友:
intel 和nvidia南桥坏症状都较明显 via sis很多南桥坏了都无声无息 外在查不出

网友:
主板有一个1117的线性调节器会发烫

网友:
南桥坏的故障表现很多的,不开机不跑码某些设备不能用....坏得最多的就是短路发烫!

网友:
不能开机,还有红5V短路,一插电源南桥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