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E机器时亮时不亮故障

楼主(2008-08-05):
我手里有台R50E的机器有时可以亮,有时点不亮,点不亮时电流表跑到0.64,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机器没有插检测卡的巢也看不到代码
请高手指点以下

网友A:
跑到0.64 那CPU电压已经有了,估计是南桥不良 用手压看看亮不  还有就是检测卡可以插在打印口从主板上取个5V就可以看代码

网友:
不考虑品牌机型,出现这种故障还可能是:CPU座虚,cpu供电芯片虚,显卡虚等,试着加焊看看,不过每次都要小心,不要吧问题扩大!

网友:
R40好像单芯片的吧。ALI M1535+吧。这个机子这种情况比较多。我修过的中。八层是显卡的问题。ATI的显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到0.64 那CPU电压已经有了,估计是南桥不良 用手压看看亮不  还有就是检测卡可以插在打印口从主板上取个5V就可以看代码

老大0.64ACPU就工作了啊。但是我的HP NC4010 跑到0.7A都没有CPU电压·!!

网友:
r40的机子我前几天修另一台
电流跑到0.6几A就可以开机工作了
建议你结外接看看,如果可以
那么就是你屏的有问题(高压板)
我修的一个IBMR40e的机子和你的问题一样
换了一个高压板,问题解决了
注:要测一下高压包的主供电16V   触发3.3V是否正常

网友:
我的是R50E的,是855GM芯片,我加汉了之后跑2C2A内存不过,后来我把北桥拆了从做估计没有做吧给做坏了现在故障是开机北桥特烫电流跑1.10A
郁闷,不知道之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让我给做坏了郁闷
可惜啊

网友:
做坏了在做一个,做到能亮为好

网友:
就是啊,知道问题所在就不要轻易放弃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建议:遇到此类情况,给CPU的供电芯片加锡!!一般都能解决。如果还不行,就重焊南桥。

网友:
我的R50E按着显卡亮,不按开机不亮.
花了五百加热下北桥OK,真划不来,太贵了.

网友:
我的机器客户才给150我才难得跟他做桥呢
多划不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