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华硕惹的祸

楼主(2008-08-05):
今天接到一华硕主扳.型号P5LD2,主板是黑色的.这块主板上一共有三个电源接口.除了我们常见的24P和4P的CPU电源外还有另一个5V的4P电源接口.做什么用,暂时还不清楚.这块板刚拿来的时候,出现的症状是一按电源开关,风扇一闪即灭.在试了几次后,干脆连闪也不闪了,直接灭了.看来是短路了,我把各线的对地阻值量了一下,发现除了红线和橙线以外,其它都是300左右.差不多也算正常了.红线只有75欧,橙线更低了,只有55欧.看来是橙线出问题了,于是查到IO上去了,发现这块IO很奇怪,型号是83627EHG-A,在它的68脚在不按电源开关的时候,是2.9伏,按下去之后变成0V.看来是一低进低出的IO,但是很晕菜,在第72脚的出线上,一直是高电平.量了PCI14脚电压是3.3V.
   这块板还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在不插4P的CPU接口电源的时候,通过把绿线和黑色线相接能让主板上电,但是插4PIN   CPU电源后,就算你想强制加电也办不到了.这块板外表不有出现烧毁的迹象,CPU各场管也没问题.不知道有没有熟悉华硕主板的朋友在此,万望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
把PWM芯片拿下

网友:
按你所说的奇怪问题来看,是CPU电源部分坏......

网友:
回复三楼的,这个83627的68脚不是直连复位脚的.是直接连电源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