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7KLR黑屏黑屏故障新人求指点

楼主(2008-08-05):
TCL 7KLR 是AOC代工的,显像管是PHILIPS的
现象:2.3天的不定期黑屏,不多
现在黑屏严重,开好多次都黑屏,有时间不黑屏的话,显示都是非常正常的
小弟是新人,不知道要先检查什么,一般都是什么零件有问题啊。
小弟想自己动手修修看,简单就自己修修,复杂就只能找人修了。,这个现象大豆是什么零件有问题啊?
求指点 求指点 求指点 求指点
黑屏

网友:
实在很难说你听怎么修,一个数值也没有........

网友:
如果你不懂维修的话。建议还是送专业维修点去维修。这里是专业维修论坛。需要你给出相关的测量参数。大家才能更好的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我来说两句:首先要确定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我就碰到过一例:也是不定时两三天的黑屏,不黑屏时显示也很正常,而且还是用着用着就黑屏呢.在确定显示器没有问题后,拆开主机,看到显卡上有一个6.3V的电解电容鼓包,换掉这个电容后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