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标一下以下通用高压板的电压及元件的大体作用

楼主(2008-08-05):
请高手帮我标一下以下通用高压板的电压及元件的大体作用,应是新手大家别见笑,标一下大体的电源,以上小元件的大体作用,平时都只是看书面的,没有图,不好理解呀,
电源

网友:
我说几个吧....芯片作用为..产生调节电压波型...过压保护...过流保护...
大的线圈为升压线圈..也叫逆变器.
8脚芯片为开关管...
小三极管为控制开启高压板的开关...和放大电源芯片出来的波型
灯旁的电容为藕合电容...
一般高压板上.二极管有保护.整流.稳压
电阻为负载,偏置,限流....具体还得看电路..就知道这些了.希望有些帮助

网友:
一个振荡IC ,一双驱动管放大,一个变压器,附加一些保护电路就是一个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