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143主板,开机时候先停再启动

楼主(2008-08-05):
V星7143主板,开机时候先停再启动,不知道是那里的故障,望高手指点。
:'( :'( :'(
主板

网友:
先停是一种什么情况,请你把故障描述清楚

网友:
就是正常开机启动,停顿3s,掉电后 又能正常启动

网友:
DEBUG的代码是什么

网友:
拔下面板线,短接开机,如正常是开关问题+

网友:
刷性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能正常的关机的话,那么就没事,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只有一次吧!后来再开的话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了!没什么的,只要可以正常的关机!

网友:
看看我的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2604-1-1.html
,和你差不多情况,未解决

网友:
开机停几秒再启动问题
此问题可以说不是问题,是很正常的现象,电源管理开机自保护

网友:
有的主板直接拔电源后再开机就这样,能正常进系统的话在系统里正常关机后,再开机可能就正常了

网友:
应该说是上电3S自动重启就OK了,算是正常的

网友:
把东西全部接上,保存一下CMOS就好了,有些主板就是这样的,把全部的东西都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原因可能是CMOS不能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