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之电源维修

楼主(2008-08-05):
朋友送修一DELL的17液晶。有300伏/无5伏/12伏/3点3伏。电源是用1200AP40。查1200AP40边上的二个三级管短路。一起换上1200AP40和二个三级管。找不到相同的管子,本板上高压位置的相同管子/量出极性/换上二个从坏高压板上的管子换上,通电。电压有了。但5伏上有9伏。关电换上817光耦后电压输出正常。马上装上板子试机。加电无显示,用表一量5伏只有3点8伏/拆下电源输出又正常了,怪事。用表细查。查出一二级管不对。从坏高压板上拆一个安上还是一样故障。之后又换了431/817/1200AP40和型号一样的二个三级管故障还是一个样。从朋友手中拿来一相同板对着量电阻阻值也一个样。百思不得其解。修了大半天了,真有点不死心。又从板上拆下一二级管试。还是一样。又拆了一个换上。这下输出正常。但用表查量参数是一个样的。怪事。通电试机正常。花了我大半天时间。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上次修个明基的液晶 换 5707 一样的连换了两只都不得行.结果幸好有个一样的机子来对着修 一换就好啦. 在用我们新的换上去也好了 . 我就不死心了 接了个插件 一个一个试. 结果你们猜 居然有7.8只都不得行. 你说我也是运气偏霉那么多就一伸手就拿到两个坏的 ..

网友:
这板子我维修,换了1200AP40和二个三级管后输出电压 高
我换板子,,这个机子驱动板换时  按键是不好弄   太薄

网友:
王玉福鼎盛电子

,换了1200AP40和二个三级管后输出电压 高。换了817就会好的,请试试。

网友:
如果是稳压二极管,就不要乱换,要看清楚是多少电压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明基电源板不太好修啊。
我修过一台没修好。

网友:
老大,呵呵,强啊,这是我给你那个机器吧???忽忽,想不到你修的这么辛苦

网友:
修的这么辛苦。都是水货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