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V5200画屏、死机、黑屏?

楼主(2008-08-05):
同方V5200画屏、死机、黑屏?
同方V5200本先是不时画屏、死机,越来越频,后来黑屏不开机了,电压电流都正常,无短路。
测屏插口无3.3v电压,供电场管g极0v,无驱动。?????
不开机
黑屏

网友:
最基本的,你外接了没有?

网友(2008-11-24):
外接了不亮。屏也拿下单独测过屏正常。

网友:
试试加焊或者重做显卡

网友:
显卡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的,可能是显卡,加焊一下,也可能是开机芯片坏了

网友:
象是显卡有问题,上测试卡试试或用示波器一量就知道的

网友:
同方的机器 显卡坏的太多了
大多是82855芯片空焊

网友:
按照楼主的描述80%是显卡问题吧重新植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