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压0.7~1.5V之间变化正常吗??

楼主(2008-08-05):
CPU电压0.7~1.5V之间变化正常吗??
方正E400电流过大,CPU电压0.7~1.5V之间变化,整机电流0.8~2.5之间变化,插头烫手?
CPU 电源端对地电阻11欧。
求图??

网友:
电压绝对不正常------------

网友:
先换cpu供电芯片吧

网友:
换U了没啊,要么先把U拆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