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05机器点不亮

楼主(2008-08-05):
  手上3台X05的机器,均点不亮,一台不跑CPU 代码为00  FF 复位正常  换过南桥,和时钟 没好,另外2台都是跑不过内存,跑38 或2E 换过北桥 加焊过槽子 测过排阻 换过时钟  换过内存  均没解决问题 还是跑不过内存现在不知道改这么下手了 郁闷中  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二

网友:
FF没什么好办法,38重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换过BIOS 我手上3个BIOS  不可能都是坏的  所以可以排除  现在在查图纸 虽看不全明白 看个大概还是可以的 明天 接着修

网友:
三台对着内存槽逐PIN打阻抗。。。

网友:
版主经验丰富,持续关注中。

网友:
我这有台因未能松开两个机壳锣丝暂不能维修,

故障原因:
光驱经常自检,刚通电那种
第二个就是此型号通病,经常掉盘,
从以上特征初步分析为机子长期在不平的状态下工作造成主板此部分虚焊,
还有就是找一下看有没有更好的板上硬盘接口更换,

还有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此机刷过BIOS后不能一步一步装XP?

网友:
cpu电压正常吗--------

网友:
FF00的机器极有 可能CPU问题,我遇见过。跑38的机器换操控试试看

网友:
FF的要不要先换个CPU,打打AD线,之后可以考虑下北桥。。。38的我觉的还是槽嫌疑大,AD都一样不代表装上内存就接触完好。再不行干北桥,哈哈,我就这些招。。。

网友:
三星X05的板子,cpu容易坏,内存槽也很容易坏,我遇到过很多很多了

谢谢 后天上班我就换CPU看看   至于不过内存的 我准备换槽子了 北桥换了不行

网友:
重做一下北桥吧,加焊是没有用的。换一个更好

网友:
版主你好,我有台方正的E200,开机档7C,我知道你也在之前的论谈中发表过,我现在没法子了,来请教。可以的话请回复,或Q我36375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