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X16的显卡改成X8模式工作

楼主(2008-08-05):
一块升技的K8N主板,桥输出到PCI-E显卡插槽的HSOp15脚虚焊,压一下桥HSOp15就接触上开机可以显示。但是经常会接触不良造成无显示,已经试过加热桥但是仍是不行,通过查资料知道这个脚是工作在X16模式下的,现在有这种想法就是把显卡让它工作在X8模式下是不是就不需要用到HSOp15这个脚就可以有显示了呢。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否可行,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显卡是七彩虹的X700.

网友:
如果能改成X4也行,只要可以有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
不能改吧   理论上是不能改的   如果谁能改  我也想学习下   毕竟理论要在实践上得出嘛

网友A:
工作电压都不同的.走的频率也不同.我真的不会改.还有就是板会自动适应的.你找个8X的就行啦.

网友:
应该装上都可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电压都不同的.走的频率也不同.我真的不会改.还有就是板会自动适应的.你找个8X的就行啦.

因为我以前试过ASUS的A8N5X,这种主板就有一条X4的PCIE显卡插槽,可以插X16的显卡是可以显示的,不知它这种X4的插槽具体定义是什么?

网友:
1.一般主板BIOS 里面可以改,
2,如果没有 用透明胶粘住后面的金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