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台风筒可用850D风枪替代吗,请介绍一下BGA台操作使用 ...
BGA台风筒可用850D风枪替代吗,请介绍一下BGA台操作使用方法

楼主(2008-08-05):
BGA台风筒可用850D风枪替代吗,请介绍一下BGA台操作使用方法
使用
方法

网友:
这要看你的850D的性能了,多少瓦,和是否是旋转风。我就用的850D+星光的,1000瓦,最大到450度,大风口,旋转风。
除了无铅费点劲,其他的没什么问题。
我用的19*25尺寸的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