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后不能开机,需要CMOS放电。

楼主(2008-08-05):
一台ACER TM3240,换了一块主板后,开机后无法按开机键关机。无论是直接断电还是从系统正常关机,再开机都开不开,只有吧CMOS放电后才能开机。再关机又是一样情况。请各位给些帮助意见,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这个 无法开机时.你插数码卡..看能不能跑码 不跑码的话. 可以考虑CPU问题

网友:
只是关机后无法开机,但是只要cmos放下电,就可以开了,应该不是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