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点亮显示器 但无任何图像的mx4000

楼主(2008-08-06):
一块讯景mx4000 能点亮显示器(开机后显示器指示灯由红变绿) 但无任何图像(连logo都没出现) 这样的情况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一般是什么毛病 该从哪里下手?

网友:
换块显卡试试

网友:
检查RGB 行场输出 bios正常不?

网友:
學習了,應檢查行場同步信號

网友:
信号线机率不多~行场信号是没问题的`有问题的话就不会认到显卡的不会显绿灯。串行时钟和数据这两根线可以测下`~大概阻值是一样的,大概在800左右。。信号线没问题`多数是GPU影响的~~GPU里面集成着有图形芯片~如果它坏了就没得修了``换BGA就不值得了~哈`~丢掉

网友:
、、、没的修了    哈哈

网友:
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