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显卡跑26上了就跑25不亮

楼主(2008-08-06):
本人一块EP-4PEA9I不上显卡能跑26,一上显卡就只能跑25不亮,换了N多显卡,请教各位大师是否BIOS有问题。还是显卡槽有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AGP供电MOS的电压.

网友:
查下北桥看有没短路

网友:
还是那句老话,不要过分相信检测卡,插上显示器,看是否显示,有些板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你看下电压对不对啊

网友:
电压都正常,加显示器不亮。

网友:
查AGP_CLK,我修过两片华硕是为PLL没有AGP_CLK而导致跑2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