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展电源,老烧辅电源的一个二极管,有图

楼主(2008-08-06):
图中的 D41烧了,不知道型号,外壳是个玻璃的,找个模样差不多的换上去,,插上电源,副电源的散热片就很热,用不到两个小时,这个二极管又烧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烧这个管子。

网友:
先换一个你画 的图中的Q1再看看.

网友:
你把D41换成一只续流二极管就可以了,不能用IN4148
这主要是因为你换上的是普通的整流二极管,所以会烧!

网友:
请教一下,那个二极管原本应该是in4148吧,为何不能用?什么原理?请不吝赐教!

网友:
不 知道什么摸样的是续流二极管.

网友:
电容C41漏电,造成发热,我修过多个。原因就是 jlhdcwl 分析的。

网友:
的确是这样,楼上的几位分析的非常正确,我也把重点放在了C41   C44上,C41是一个普通的电解电容,型号是50V  22UF.   C44是圆扁形的,是陶瓷电容,我也不怎么熟悉这个电容,上面标着500V 470K,测C41已经短路,肯定是他的原因,不过我这没有这个型号的电容,找一个  50V  10UF的,可以代换吗,这个电容,考虑耐压重要,还是考虑容量重要.

网友:
耐压可以高点,容量不要低于原参数。

网友:
管子发热,其它处还有故障,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