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15的主板装系统装不进

楼主(2008-08-06):
我碰见一块815主板,可以CD启动,到要进入安装面的时候出现一些错误英文,进入不了克隆画面.换了BIOSS也没用,内存.显卡都换了,还是不行.请教个为大哥,希各位大哥给小弟一点意见.

网友:
先换一个盘,不行就换个板.

网友:
810,815见得最多的本身没有出问题,只是时间长了,接触的不好,建议做个全面的清理,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光驱或CD问题 要不就是硬盘有坏道

网友:
到要进入安装面的时候出现一些错误英文,进入不了克隆画面.。。。。
~~~~~~错误英文是什么??

网友:
先看看英文写的是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