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G2上面那个无极性电容问题?

楼主(2008-08-06):
G2上的无极性电容: 472 2KV 这个电容要是坏了。会造成什么故障?

我今天遇到一台17寸纯平显示器,开机图像刚开始有显示,显示两秒之后,整个图像慢慢缩小,亮度慢慢变暗,三秒以后,图像就看不清楚了。变黑屏了。B+电压从80V 慢慢的变67V了。
我把管座,和高压包换了。还是一样,现在不知道从哪里修起了。

请前辈指教下。

万分感谢。

网友:
看是否升压管软击穿 查升压电容 或者包

网友(2008-09-10):
同意3楼的说法,你这台显示器可能是二次电源有问题,最好用代换法,有的件性能不良是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