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周围的三极管和电容发烫

楼主(2008-08-06):
我的电脑莫名其妙地开不了了.
加电一分钟CPU周围的三极管和电容都很热.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可能是供电电路问题
1.电源芯片损坏
2.场效应管损坏

网友:
看看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再查
电容本身问题
电感虚焊

网友:
此类情况查一下北桥是否短路,场效应管是否短路.

网友:
应该是电流过大。重点放在换电源IC.

网友A:
我用万用表查了一下,三极管都是好的,只有几个电感线圈没法测是好的还是坏的.
电容也没问题
我怀疑是不是电感线圈坏了
只要通电十秒钟温度就会达到一百度左右

网友:
电感坏了就不热了,肯定不是它

网友:
电感测试我看最好用示波器测试看双波是否正常,用表是测不出什么的,一测都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万用表查了一下,三极管都是好的,只有几个电感线圈没法测是好的还是坏的.
电容也没问题
我怀疑是不是电感线圈坏了
只要通电十秒钟温度就会达到一百度左右

修了两年板,还没有碰到电感线圈坏的。

网友:
电感一般不会坏,你说的肯定是场管,不可能是三极管,100多度,请问你是怎么测的,没有冒烟啊, 。场管不取下来是测不准的,建议把上管先取下来测一下,注意测之前先短路一下三个管脚。听你的叙述多半是场管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