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报警!!!??可以点亮 有那位遇见过???

楼主(2008-08-06):
联想扬天T4900家用电脑 开机可以点亮 ..一到WINDOWS 滚动条哪个地方就报警 电脑可以正常运行....
主板是MSI 865的。. SIS芯片组的桥..主板的型号是MS -7082 IO是W83687THF 的。..有谁遇见过..谢谢了。.想请问下是何故障...是什么所引发的。.
后来把CPU风扇给卸下来..从新弄上去好了。.同时上了点硅胶 ...应该是CPU风扇与CPU接触不好。.一开始我的哪个同事风扇是在主机里面拆的。可能就是这样才回导致没有接触好.. 谢谢各位了。.
[
]
Windows

网友:
感觉你把CPU风扇插错了,没有插到CPU FAN这个位置上,导致BIOS中检测不到CPU风扇的转速,出现误报,再者是你的风扇没有与CPU良好的接触,导致CPU温度过高而报警,

网友:
你也可以试着刷一下BIOS看看. 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啊。..好了。..

网友:
cpu风扇差错地方了 另外bios里cpu的报警温度调错了 都会出现这种问题 我再联想维修站工作 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