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一个问题.

楼主(2008-08-06):
高手们都是怎么去快速判断南北桥好坏的.请给小弟一些方法.谢谢.

网友:
这很容易啊,南桥坏一般都是对地的,量一下USB接口,因用户喜欢乱插拔,测一下PCI总线啊,北桥也一样,如果是坏的话也是对地的多,你量供电的阻抗就可以知道了!
有些忒片组是不会那么容易烧桥的,更多的是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