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发出的reset 和power OK是电平还是跳变(已解决)

楼主(2008-08-06):
如果是电平,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如果是跳变,是上升还是下降?
还是不同机器定义不一样?

网友:
用示波器能看清楚的呀,

网友:
唉,没有示波器

网友:
用示波器方便,现在100兆的也不贵。

网友:
复位是高电平  在IBM机器上测BIOS芯片的12脚有高电平

网友:
两种答案……
是不是不同机器不一样呢?

找到一张图,南桥复位北桥的情况,似乎北桥是要个低电平才复位,这个低电平来自Reset_Chip

而Reset_Chip是由PCI RST产生

PCI RST又是由PCIRST 和Power OK产生

PCIRST是来自南桥

这样南桥复位北桥的情况就清楚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深度,希望更多的人来讨论

网友:
不同设备发出的reset信号表现有点不同, 有的是跳变有的是电平,具休来看图纸上的标识.这玩意是厂家在设计时的信号定义,具体表现没什么实际意义. 南桥发出的reset应该是跳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