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08-06):
神舟承运B740G开机常当DR,接电源第一次上电大多能全部跑过进系统,有时进系统后会重起当DR,重启就会当DR,不上内存当E0,请教是哪方面的问题?
重启

网友:
十六进制的代码哪来的DR?应该是DA吧。DA只能说是显示系统有问题,具体是哪个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