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电路容易损坏吗?

楼主(2008-08-06):
特别是V星的主板,
门电路
容易损坏吗?74系列的,请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
主板

网友:
一般般了····不常坏···但是跑线路到他那里不正常 可以考虑先换了··不然与门 非门和迷宫一样 搞的你晕了

网友:
门电路是数字电路中常用的,一般不容易坏,因为不是工作在开机高电压电流上的。

网友:
74系列的不容易坏。

网友:
呵呵,无所谓易不易坏了,我一般14PIN供电正常就换它了,坏板上大把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