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实例NECFE771SB

楼主(2008-08-06):
N年前写的了,难免有分析不周之处,只供参考用。

机型:NEC FE771SB

现象:开机绿灯亮,高压起来又落下,随后变为黄灯闪

检测及分析:从现象看,象CPU未工作,测Q108-C无输出(6.5V);Q107-B为0V(OFF控制)。测CPU供电正常,测U701-39,40行,场输入波形正常,U701-32,33行,场输出波形正常;开机瞬间测U302-8输出一晃消失,U302-15输入正常,此时黄灯亮有可能由于U702(TDA4857)不工作导致,为排除高压保护,测U302-2时竟然发现高压维持住了,此时U302-2电压为6V;静态测量高压保护回路未见异常,于是在U302-2并联100K电阻,高压正常,但屏幕发暗,枕形失真,不久后还是黄灯闪;测量行输出回路,发现Q318坏(行副调整管2SD1763),用2SC3039替换后加电测试(测试仍需并联100K电阻),高压正常,屏幕基本正常,但好景不长,数分钟后行管击穿,测量行输出回路,未见异常,于是装上新行管,迅速击穿。换上新行管,此时断开二次电源电路开机,二行管未坏。关键点在于U301-P5,因为那里是输入,那里只有U301-8供电,R349(56K),R348(5.6K)分压所得。更换U301后,依旧;测量R349时,发现其值变为122K,更换后电压正常。为以防万一,测量此时行电流,好机器断开二次电源为270MA,正常状态为700MA;坏机器为370MA,感觉电流过大,于是更换所有行输出回路部件,行电流依然过大,后来实在想不出问题所在。只能试一下,竟然发现行管未烧,电流维持在600MA,烤机后正常,故障排除。但一直对行电流过大有疑问。

网友:
可能行推动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