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93SW 点亮几秒中熄灭,指示灯绿色

楼主(2008-08-06):
AOC 193SW
冷机点亮能用10多秒钟,然后熄灭,指示灯是绿色。
仔细看屏是有显示的,只是灯管熄灭了
查高压部分,由BA9741F主控组成,还有4411。
现在施BA9741F控制级 7 和10 在正常的时候只有0.6V,出问题是上升为12V,导致 高压主供电 控制三极管截止,高压关闭,
已检查三极管,正常,旁边电阻、二极管都正常,  高压部分 C5706管正常,没有4411,所以没代换测试。
请各位分析还有什么问题。 先再没有思路。

电路类似以上,有点差别。

网友:
改个高压板试试先,,,,,,,,,,,,

网友:
将5706和那个用9024换了,不行就是那两个高压包不行,会用高压板换进去不?

网友:
就是没有高压板来换,不然都可以试试

网友:
三脚,十四脚,六脚,十一脚的电压了怎么样,这些这地也直接影响着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改个通用的高压板 这样节省时间

网友:
这种情况你就要确定是高压板还是灯管问题。然后再进行检修。

网友:
改通用高压板,也好,谢谢各位师兄。